不过内存!

楼主(2012-05-02):
  一片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数码卡跑了一下到E0,查到内存的电压只有1.2V,看来电压偏低,查内存MOS本体没有发现不良,明天再看一下那个8脚芯片!不过还没有没有呢!明天再细查一下!

网友:
我查到问题了,DIMM-A1 3.3VA其中有一个短路了!但跟线路跑不出来!不知到哪儿去了!有可以帮到的吗?

网友(2012-09-18):
不会吧,楼主技术可以啊,这样都知道,我一般就换管子和芯片,不好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6-03-20):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查一下

不要灌水好吗

网友:
找相同的板

网友:
不用找相同的板子,按时序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