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4700c 上不了网 求解

楼主(2012-05-02):
戴尔台式机4700c 总是提示发现新硬件,网络控制器 和 pci调制解调器,在百度找了驱动也装不上,可能是网口坏了,可是换了一个usb转网口的设备,装上驱动后还是上不了网,但是可以进路由设置,重做系统也不行,同样的一根网线插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上网,无需任何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下
戴尔
电脑

网友:
你把网卡芯片拆掉试下

网友:
在BIOS里面把它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下载原装驱动看看

网友:
拆下原来板上的网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