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C1

楼主(2012-05-02):
技嘉M61SME-S2 AM2CPU,英伟达超级单芯片.拿到不开机,测了开机电路都正常.待机都有,测晶振没压差,直接换了。亮了,还跑码,结果跑C1,测了各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直接刷BIOS,结果一样.挤压各芯片不行.直接测联阳的IO67脚 ,没供电,想换,结果一看GB专用,我累了个去,有其他办法吗??、?我没那IO

网友:
67PIN没有输出可以触吗?CPU工作正常,不抓内存,就有加下北桥吧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要有3.3v和时钟总线和内存供电。用假负载测下数据地址线的阻止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