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一组装机问题太奇怪了

楼主(2012-05-02):
今天中午有一用户来我店里换机箱(机箱发过货运变形了机器有时候开不了机),三五分钟搞定开机正常,“(用户在家电源线插板都换过了)可是用户回到家怎么也开不开机主板灯亮,我让用户把机器送到店里接上电源开机正常用户带回家还是不行,于是我到用户家还真就开不了机,有待机,不触发我怀疑难道是机箱连接住把主板顶变形了,于我把主板拆卸出来,还是不触发,我强行加电可以工作但不复位,郁闷明明在我店里好好的机器,为什么到用户家就不正常了呢,回店面带了一块电源一个万用表,先测用户家市电220V偏高为260V我想会不会是,电压过高电源性能不良保护了,把新电源插上开机一试正常,郁闷整整搞了1个多小时

网友:
呵呵!这种奇怪的事情是经常见到。
上次一网吧机拿我这说开补了机,我一试进系统了也不死机。
网吧抱回去又不开机,一拿我这又好的,什么问题没有。
最后他们有郁闷的抱回去。后来听说他们又找人检查,换了CPU好的。
反正我就没搞明白,在我这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机子怎么会换CPU后才能在网吧用呢?

网友:
2楼离奇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怪事年年有哦  修个神舟T280S  COMS电池有电  每次开机 都要按F2 然后保存   唉

网友:
我也遇到 电压低到150V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