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触发一列!!!!!!!!!!!!!

楼主(2012-05-02):
型号:联想Y450
板号:KL1 独显
现在手上这台联想Y450不触发。待机0.004按开关电流跳到0.020。IO8512的工作条件全部都满足。ACIN,3V,5VPCU, DNBSWON,RSMRST, 3V_S5也开启了
,现在我想问的就是ICH9 什么情况下。才发SUSB#.SUSC# 这两个开启信号啊?  RTCRST,这些也正常。南桥,BIOS ,IO.都已经换过了。
  最后补充一点,就为什么取了南桥就可以触发,并且全部电压都出来了。  请教师傅们帮小弟一个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小杨师傅?呵呵

网友:
请大家帮个忙,说下看法。为什么取了南桥就可以触发?

网友:
重做南桥应该可以的,可能桥虚焊了、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3v左右)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信号

网友:
y450里面有97551吗
好心人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有些机器有可能出转换电压先,所以能触发,但是有可能会掉电吧

网友:
不会吧   连cpu都有吗???

网友:
取了南桥。CPU 供电都出来了的。

网友:
换个新的南桥试试看呢?我遇到过i的是南桥周围热一下就可以开机了,最后发现时南桥周围电容失容的问题

网友:
太复杂了,这么多条件

网友:
学习学习,挺复杂的啊

网友:
自己慢慢分析

网友:
师兄们,有遇见拆了南桥可以触发,,装上南桥就不能触发的列子吗?、

网友:
你南桥取了触发到多少? 不可能南桥不参与触发啊。只有一次取了南桥晶振还能触发。  不知道跟你这是一样不。

网友A:
是不是南桥内部短路,拉低信号了。这种情况先换南桥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桥内部短路,拉低信号了。这种情况先换南桥先

都修到这个田地了,南桥肯定是换了的。涛声依旧

网友:
  SUSON,EC这个信号没有开启,所以SUS3V、SUS5V,没有出来。SUSC/#SUSB#也不会正常。

网友:
如果是外部上拉,取下南桥是会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