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不开机 4321S适配器不开机 4321S电池可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4321S不触发

楼主(2012-05-02):
(图片)

网友:
是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可开机

网友A:
兄弟哦  谢谢 你了  我今天找了一天了  甚至连 pq3的不导通都飞线解决了  飞线之后电压都有酒是掉电像保护了一样  看了你 的帖子才知道怎么修 诶 不说了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很谦虚啊

网友:
以前修过这机子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我修的是适配器接口中间的电压检测针连的线烧断好像是到EC的修了好久了。

网友(2012-06-06):
我这个PD35怎么接的是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哦  谢谢 你了  我今天找了一天了  甚至连 pq3的不导通都飞线解决了  飞线之后电压都有酒是掉电像保护了 ...

兄弟PD35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啊。。说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PD35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啊。。说一下吧

看电源口旁边的那个就是PD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源口旁边的那个就是PD35

谢谢!我找到了。真的不好找啊。。。

网友(2012-07-18):
+真是太感谢你了,通病。。。就是这个像电感一样的二极管不好找啊,怎么办呢,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其他OK。。

网友:
图文并茂,多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你啊  看了一下你的帖子我顿悟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8-20):
我以前也修过此机 也是PD35 个人认为此元件是双向可控硅 以前修那机也是取掉后正常 但没多久就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 啊,今天修了一台,插电指示灯不亮,可以触发到0.05,掉电,无任何电压产生,最后发现公共点场馆没电压,保护隔离没过,上论坛,都说PPD35容易击穿,果然击穿,而且到插座的线路烧断,待机0.02加电,亮机,呵呵

网友(2012-09-21):
谢谢了,我这个也是,修了好久了,现在好了,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