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加电不亮笔记本维修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2-05-02):
华硕K40AB加电不亮笔记本维修
  二修机器 同行朋友打电话时说无3V 5v待机电压 我过去看了看待机电压是正常的,只不过是他误导了是电感没有3 v5 v .。
维修过程 ,
1 测 开关有3V 系统供电芯片有5V 说明待机电压基本正常
2 测PWR-SW#有3v 按开关有EC125脚有跳变 说明 开关至EC线路无问题

3 测EC 供电基本正常 3V
4 测32.768有电压差  EC REST无电压
5测PM-PWRBTN#按开关无跳变

[

6 怀疑EC工作条件不满足 EC没有产生复位 要么时钟不对 要么EC本身问题
EC被加焊过于是找了一块IT8512对换了一下结果故障一样
7 用示波器测32.768KHZ不起振 ,测有电压差
8 直接换掉解振电容打波 有波起振

9 测 EC 82 83脚有3v 跳变 SUSC# SUSB#
19  按开关上班上电 电流从1.4 跳变一下直接到3A  电流怎么这么大 瞬间摸北桥剧烫
20 测北桥电压 1.5V  VGACORE1.3 明显电压偏高 找到电压图纸北桥供电只有1.2V正常 VGACORE 1.1v

21 直接换掉DJ=BD供电芯片后1.2正常 电流跳三下到3v 不亮 北桥温度正常
22 一看BIOS被动过 直接刷BIOS后亮机

网友:
给力 LZ  高手

网友:
技术没的说    二修机麻烦

网友:
楼主厉害啊,能告诉我DJ=BD是什么供电芯片吗?

网友:
时序掌握的很好啊,经验丰富

网友:
维修给力

网友:
LZ思路明确,赞。LZ是因为中间有没有写的还是编号错了。怎么从9就直接到19了呢。

网友:
工作时序很清楚,牛

网友:
楼主绝对的高手啊       这个机器修好要杜奥少钱啊

网友:
维修速度 很快啊。重复型故障 修起来很费劲的。呵呵。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示波器不错

网友:
唉……二修机、三修机、多修机……为什么有那么多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二个故障,待机和差电压引起的掉电,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
楼主你在广州?可以的话发块二修笔记本主板给你

网友:
没走弯路。被人动过的。不好修。佩服LZ

网友:
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精湛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晰 技术 高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佩服 要是我摸到北桥发烫我就会直接干北桥,要是那样就冤死了

网友:
手艺,很是不错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