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2.0 pci扩展卡能外接usb键盘吗?

楼主(2012-05-02):
一块p43主板ps2口坏掉,外接usb键盘bios不认,进系统后插入键盘则没问题。现想插一块pci usb扩展卡外接键盘,不知bios认不认键盘?

网友:
应该也不认的,有些主板一定要在BIOS里面打开DOS下的USB支持才行
PS2口不认键盘应该不难修吧

网友:
有些主板一定要在BIOS里面打开DOS下的USB支持才行

网友:
学习了,新手正在学习修主板中

网友:
学习了,新手正在学习修主板中,呵呵

网友:
我之前试过,可以接键盘,也可以接鼠标,但是不可以两样一起接

网友:
可能是板的问题,也不是太懂,

网友:
刷下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