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售后的北桥,我的螺丝刀)

楼主(2012-05-02):
昨天去同行店拿一惠普本,说是客户拿售后去了,报的1200客户没修嫌贵。拿回来一看能亮,走到WIN界面掉电,再开没5秒掉电,拆开看看,拆到散热片,哈哈散热片就上了两扣。把散热片上好装机,进系统,ok报价150   今天又要谢谢售后了

网友(点评):
你就祈祷别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吧,否则,你就哭吧

网友:
只能怨自已不懂, 该人家赚的

网友:
这么简单,我看你这台机器要反修的机率很高。如果是维修站的人装的散热片有问题的而导致机器出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客户为什么要拿去维修站,当然是有问题了才会去找维修站。而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查过或是问过用户拿之前是什么问题呢!仔细想想。拆装机好的一般都要多测试,比找到故障点的机器要测试的时候更长更仔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啊 !经验之谈
是啊,客户去维修站之前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机很容易返修

网友:
等着反修吧,钱没有那么好赚

网友:
楼主没有问清楚客户为什么去维修站吗?以前是什么问题?全面详细测试是必须的,呵呵,最好是你捡了售后的便宜。

网友:
4416?莫不是我接过的那个?原机是客户摔过了的。。。后来能正常点亮,但用一小时左右掉电,再开就如楼主所说,5s掉电。客户急着要,没搞,拿走了。

网友:
搞维修 ,有风险啊。返修起来 未必赚的。所以收费150理所当然。

网友:
如果不是售后我们有时候还赚不到钱呢!有时候真是得好好感谢售后啊!

网友:
这个本肯定是要返修的。

网友:
越是简单越要谨慎呀!希望是捡了个便宜!

网友:
我也见过 不过是一修搞的  我弄好了 试了一个上午  收钱叫他拿走  没有几天给我拿回来了 说回去就没有开开过  狂汗  退钱

网友:
售后都骗人啊 这年头

网友:
着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

网友:
售后的都不会修电脑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哈。不仅仅只是这个扣子问题。没那么简单。

网友:
钱哪里有那么好赚啊,还得给客户保修,不再出问题那才好

网友:
修多了就会明白了,碰到拆装就好的机器,往往是折腾人的机器

网友:
返修回来的话 这个机器的故障会让你头大。

网友:
这个价格我觉得你报的太低了

自己懂的。

网友:
正如今天碰到一客户一样。IBM E40,客户说才从维修站出来,用不了多久就死机。有时两小时,有时半小时,只要游戏就快得多。我说,这应该是散热问题,先从散热开始,如果可以就收多少钱,客户说,会不会这么简单哦。我说不试怎么知道呢?结果打开D壳一看,原来的散热膏都凝固成块了,维修部都没全部给客户清洁干净就直接在上面涂了点,可想而知。全部清洁后,一切正常。客户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