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LA-4611

楼主(2012-05-02):
今天接到一七喜K4/LA-4611的机器。电流0。04待机正常不触发,查EC供电正常时钟1点多V,RST有,测32脚有高底高跳变,再测117脚有个3。3的高电压无任何变化,测S3信号没电压,换了个EC还是样,把南桥加悍了还是一样状况,请问如何是好板子能测到EC发给南桥高底高触发信号吗,还有S信号是什么电压,这个板子到底是那里的问题急急急4人

网友:
还是EC那块有问题,按开关EC到南桥也有一个高低高跳变的,仔细查一下

网友:
结果刷BIOS好了,册S信号由底到高跳变0V-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