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 HP COMPAQ 515

楼主(2012-05-02):
给客户HP 515装系统的时候,只是把BIOS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导致笔记本黑屏, 最后通过刷bios解决问题,从笔记本不亮的那一刻及到笔记本刷完bios,笔记本亮起来后,这当中我的表情和那个郁闷心情及客户的态度,我相信所有搞维修的人士,都有体会;的。。。。。。哎,坑爹的事,郁闷的事,不说了,上几张图吧,,,,不过还是先谢谢基地,,在基地论坛上下的bios刷好的,AMD集成的板子。

网友:
还好你刷亮了,要不然。。。

网友:
晕, 700多K怎么上传文件过大了,哎,,,,23点46了,睡觉,改天上传了,郁闷地一天,过去了啊,,,,

网友:
嘿嘿 只是你运气不好刚好机器出问题的时候在你手上,这种事情常有

网友:
怕鬼时,会经常遇到鬼。经常遇到,只是装个系统,结果装完,机子起不来了。

网友:
这种事情偶尔会碰到

网友:
幸好是刷成功了,要不是的话就更倒霉了

网友:
我还遇见个电池本来还可以开机充电,就是不小心把电池扣下来了,在装上去就不能用了!最好还给客户定了块!没有赚到钱!

网友:
一般的机器不要轻易恢复出厂设置,否则意外太多啦。。。

网友:
这个本好像BIOS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