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P更换高分屏

楼主(2012-05-03):
手上一台T43P原装液晶屏型号 HT14P2-100 。。 1440x1050高分屏。屏幕有竖线。手头有一块三星LTN141P4-L02,也是1440X1050高分屏,接口参数都一样。直接代换后开机掉电,检查屏供电保险烧坏。检查屏资料发现,原HT14P2第一脚为高电平时使用单8 (H:Single input)  低电平时使用双8(Lual input), 该机在屏线上用一个0欧电阻将1脚直接屏供电VDD。而三星LTN141P4-L02则无单双输入选择,直接在屏接口处将1脚接地 。因此造成短路,于是将屏线上0欧姆保险断开,连接屏开机不掉电,但屏幕显示图像严重偏大,IBMD LOGO就把屏占满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该屏线后11个脚均为空脚 有可能因此原因原装HT14P2选用单8接法。但LTN141P4-L02却只能接双8,不知道是否因为屏线的原因造成换屏不成功,淘宝卖的LTN141P4都说的T42  T43  T43P专用屏,说明该屏可以用于T43P,并且两屏参数都一样,除了HT14P2支持两种接法。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是否屏线原因,因手头没有屏线,想在淘宝购买,卖家都说不懂什么单8双8,只是说有高分屏线跟普分屏线两种,难道现在用的这根是普分线?

网友(点评):
这些图是哪找的.

网友:
这个东东搞不懂

网友:
你这个我有个方法可以一试,不知道能否成功
加QQ,339749454

网友:
==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还得加qq 呵呵

网友:
T43的高分普分线是一样的,这不过上面的电阻换下就OK了,

网友:
期待中 有结果记得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