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 怪现象,高手进!

楼主(2012-05-03):
f80s 开机正常,系统运行20分钟左右,触摸板不能用了,优口鼠标不能用,但是优盘可用!网卡断网,声卡出现杂音!关机过一会又正常了,总之温度高就会出现这现象,高手指教!!

网友:
上述不能用之设备均为南桥管理,换之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同楼上的。。。。。

网友:
注意南桥的温度,南桥不良了吧!
USB、触摸板这些低速设备都是南桥管理的,这在你学计算机的时候应该有学到吧!

网友:
赞同更换SB

网友:
先打下这些外设阻值是否正常,再判断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
同意换南桥

网友:
全部指向南桥啊

网友:
一切都是SB的错。先焊焊吧

网友:
SB没换,取下没有发现虚焊,重新植球焊上,故障依旧!

网友:
看来只能听前面几楼师兄的,换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热稳定性不良,试试在南桥上加一散热片或工作时用酒精棉球给南桥不时降温,看有否改善,如有改善,必须更换

网友:
楼主 换完南桥好了吗?

网友:
先焊SB再换SB

网友:
是否是南桥的温度太高导致的此问题啊

网友:
更换SB应该好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故障解决了!最后是适配器性能不良,换适配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