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51125发烫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3):
板子拿到手以后大体的看了一下

51125被换过有连脚

EC被换过

处理好外观,插电电流0.06手HP中间针指示灯不亮

手摸到51125严重发烫

测量51125供电18V正常

3V,5V没有输出

测量3VLDO(VREG3)5VLDO没有输出

测量开启信号EN0是正常的

断电后打了一下VREG3脚位对地短路

将芯片拆了再测量还是短

断开PD点PJP30测量芯片的脚位不再短了

排除芯片本身

烧在PD点上

烧到EC发热

拆掉EC后测量不再短路

对照板子找了一个926QF  C3换上

再打对地发现还是短路

不可能找的EC是坏的啊

此时无意间看了一眼图纸发现

图纸上是ENE  B926QF  C0

又找了一个是C0的EC换上后不再短路

上电HP中间针指示灯亮

51125不再发烫开机OK

网友:
这机器就 是短路了? 其他没问题?

网友:
51125  51120  都很容易坏的

网友:
换的第一个ec是坏的

网友(点评):
我印象中C3后缀的和C0后缀的不通用吧!换的应该不是坏的,应该是型号不对,针脚定义有一些差别吧!

网友:
短路   ?????没其他现象

网友:
926QF  C3和C0不通用吧

网友:
一般换的话最好是原配的,不找通用,比较麻烦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还有短路的现象的  仔细查查

网友:
是不是没有换好,,换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