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的驱动板可带22的不!要另外写驱动不?

楼主(2012-05-03):
     今天接到一台易美逊22的液晶显示器,初步判断是驱动板里有原件短路,于是下驱动板一看  型号是  715G2883-1的芯片是TSUM058ghl-lf  afu6873999c0323F  查资料说是19屏的驱动板!
    有三个问题望高手赐教:
     1.这台机器的驱动板是不是写过驱动的,不然怎么能带22的屏!
     2.这块驱动板能不能用715G2883-1-6的芯片替换!
     3.型号是  715G2883-1的芯片是TSUM058ghl-lf  afu6873999c0323F 的驱动板不写驱动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点评):
肯定要刷程序的

网友:
驱动板是可以用于19和22的。同一驱动板只要写不同程序就可以支持不同的屏。如果是主控芯片损坏,同型号代换即可。

网友:
对,可以代换,但需要重新刷MCU

网友:
要刷程序,不然显示不正常

网友:
一般都可以换,驱动一般也要重刷。

网友:
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19代22刷程序是必肱的,否则显示会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