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0开机1分钟关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3):
长城TW185G(m930)开机正常使用。大约1分钟左右关掉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按键 电源都有可能,这个要自己检查了

稀里糊涂的问...必然引出稀里糊涂的回答.问题要说清了.最好把维修检测过程写出来
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你指的关掉是指指示灯正常亮只是屏幕黑掉了还是断电了??

网友:
灭掉的情况,看电源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A:
你至少也要先拆开查一下吧,,,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亮的话就不是掉电,而是黑屏,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高压线断路,如果掉电的话,就查电源或者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要先拆开查一下吧,,,

拆开了,电源5V12V正常!怀疑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先写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了,什么也没有

重点查一下电源和按键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啊 你测下温度啊 还有病毒和驱动不良也会照成这样的 可以进安全模式试下 还是那样的话就只能拆机修了

兄弟这是主机呢?本本呢?还是显示屏?

网友:
板型号是491851400100R,今天再次通电试机发现3KV 12J 液晶背光板反馈电容起烟,后找个3KV 18J 也能点亮一会,20秒又黑屏。再发现3KV 18J 这个电容两脚之间高压打火。是哪出问题?

网友:
换高压线圈已经修好了,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加焊下应该能好。。不管怎么样,还是恭喜楼主把机子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