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台明基怪本本,相当怪异。

楼主(2012-05-03):
明基P41,X1100集显。
刚开始会不定时黑屏、花屏,死机。
发现集显供电处有两个小电感,直接飞线跳过,又换了集显滤波电容,之后基本上能正常工作了。
但它现在有个古怪的毛病: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总是在很短时间内黑屏死机,强制关机后立马开机却一切正常。之后开机一整天怎么折腾都正常。
天天如此,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种毛病???

网友:
楼主你直接飞线,是说2个电感输出后级直接飞到北桥上?
如果你这样做,你后面导致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你上面做法引起的,你跳过了很多分支稳压滤波电路而导致的供电部稳定所致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不是,大电感我肯定不去飞线,是两个小贴片电感,孤零零在北桥旁边,其它本本没有这么古怪的东西,所以我直接飞线跳过了。

网友:
你换电容问题可能性较大再并联个电容试下,换的该是虑波电容首次开机容量不够美法完成瞬间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