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游戏机显示屏。显示反了

楼主(2012-05-03):
今天收一台游戏机显示屏。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新的刷好程序后。安到机子上。出现屏幕反了(上下反了)那位大哥可以给说一下怎么弄。。谢谢了
游戏

网友:
那你就再反一下用嘛

网友:
安反了 反过来呀

网友:
你屏有没有装反啊?(估计也不可能,因为你要插电源线和信号线)。应该还是程序问题吧。你刷完没点亮试一下吗?

网友:
再反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
屏接反了或者是程序不对
同意楼主:
5.0
xukexin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