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通用驱动板不写程序会怎么样?

楼主(2012-05-03):
白屏,黑屏?

网友(点评):
买鼎科的吧,不用你刷,就能用

网友:
白屏  显示不正常  花屏

网友:
一般都是不显示或显示不正常。

网友:
不会是里边什么程序都没有给你刷吧

网友:
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买免刷的,,不刷的话显示不正常

网友:
不显示或者 显示不正常

网友:
有免写程序的,,

网友:
不至于白屏,但有的会不显示,有的显示彩条,也有的显示,但不正常,字拉长或者压扁,出现白屏或黑屏的情况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有可能正常,因为里面还的有通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