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45”主板维修记

楼主(2012-05-03):
故障现象:面板指示灯亮,开机无反应。          上测试卡,不跑码,查主板所有供电,发现12V已降至5V。据以往经验,直接查供电管Q712,型号:72T02GH。在路测阻值偏低。拆下,用机械表对照全新N-MOS管测量,DS极阻值正反向都为10几K,正常阻值应是一大一小,大阻值应是无穷大,小的阻值应很小。查资料:72T02GH,N-增强型MOS管,BVDSS(漏源电压)25V;RDS(ON)(静态漏源导通电阻)9毫欧;ID(连续漏电流)62A。用T70N03代换:VDDS30V;RDS(ON)6.6毫欧;ID71A。试机正常。

网友:
杂牌应该也有牌子的,地板什么颜色??绿色??

网友:
场馆坏会导致供电电压拉低  学习了

网友:
这个Q712是在什么位置 给什么供电的 输出电压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