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华硕主板CPU温度升高一例

楼主(2012-05-03):
                                      (菜鸟学习,老鸟飘过)

昨天接了一台设计用的组装机、华硕主板,故障为能正常使用,但是用硬件检测软件测量CPU的温度为92度
使用时间过长就会导致自动保护--关机。于是马上断电拆板,卸下风扇和CPU测主供电路,中的MOS管和PWM各电路无问题,马上发现边上一电容爆得历害,紧接着测第二组MOS管边上的电容,目测均无问题,但考虑了还是测吧,由于公司设备不齐,手上没有适波器就用万用表测量此电容值很久才归1且温度有点高(经验法),多半为波形不稳,,断定故障在此两处,在废板上找到两个16V 1000UF的大电容更换好后,
开机使用了半个多小时温度在40度左右,没问题,故障修复。。。
      (由于时间紧,写得不太详细)

网友:
电容爆得历害

就先换了,两组三组供电的一起换!

温度高可能这个是给CPU的供电大了点!

网友:
电容漏液了,一般直接换掉,再换散热器。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看见电容鼓起,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了单桥温度100度。。。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