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VGA,屏线就掉5伏

楼主(2012-05-03):
三星913NWPLUS ,指示灯蓝色不断闪,怀疑一体板高压部分出问题,用通用版替换,点不亮,查没开启信号电压。现在发现驱动板插vga,屏线5伏就掉。驱动板有两个6脚IC,一个是MX 12G  另一个S24CS0一边三脚全部对地短路。淘宝上查了下这个驱动板不便宜啊,给客户报价80,白干了

网友:
修电源板呀,是带载不起,三星913NWPLUS ,指示灯蓝色不断闪,好象是说电源问题。驱动板有两个6脚IC
是存储芯片没坏,本来就这样接的。你这样修不亏也不行啊。

网友:
修了很多都是这样的,是电源主供芯片坏,不过不是三星的,你这个不像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