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r 加点 不显示!

楼主(2012-05-03):
华硕本子,K42DR   待机电流0.6A 加点上到 1.2 1.5 1.85A  最高可以上到1.9XA    就不是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换cpu 问题照旧,BGA烘北桥,问题一样,烘显卡,重新BGA显卡 还是不行,刷BIOS也不行,反正就就不显示!哪位大师 能帮我出出主意吗?我还能怎么做?客户反映 玩的时候突然关机了,发现温度高,开机显卡加硅胶,然后又不能开机了。在家放半个月送来的,现在的问题是能上电就是不显示!哪位有图纸或者修过这机器的,帮忙支下招,多谢了!

网友A:
顶  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
你的BIOS还有没有啊
图纸有没有

网友(2012-07-04):
我也在找这个图纸没有找到

网友:
我也在找这图啊

网友(2012-08-06):
这机器后来没修了 找不到图纸

网友(2012-09-07):
我今天 也有台这机器 是ASUS K42J的,现在也是开机不显,搞得我郁闷死了。来的时候是开机有显示的,只是拆开主板清风扇,装上点屏有显,全部装上点屏就不显了,现在是桥也做了也不显,现在是死的心都有。在这不知有那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9666

网友(2012-10-30):
我手里也有这一模一样的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2012-11-30):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最后换板了

网友:
真心换板。。伤脑筋。。。没图的。。摸不到点,

网友:
偶也要图纸啊 ,亲。来个吧

网友:
我也要图纸

网友:
淘宝都买不到  那位大石油 上传下

网友(2012-12-30):
手里有一台,华硕A40D主板(板号:K42DR),不触发,待机0.015,EC晶振有波形,南桥没有。没有图纸不好查啊,还有华硕这款是不带零件标号的

没图纸,就没法修!

网友:
   你给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没图纸,就没法修!

网友:
我的是上电,电流上下摆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 的板,重植显卡不行

网友:
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在换这个呀

网友:
怎么大家都没有这机的图纸吗??有的大师们上传下

网友:
怎么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说明正常不正常呢?

网友:
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3-01-30):
我也要这个图纸啊

网友:
求此图纸啊,楼主找到没有?

网友(2013-03-12):
今天也遇到一台在等消息!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电脑被摔了下!  就不显示了~   感觉CPU坏了  但是没有相同的CPU

网友:
听你说的 是不是加硅胶之后 装机的时候烧了显卡 或者烧了某个小元件  最好就能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我也在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

网友(2013-04-12):
谁  有图纸  分享  下 啊

网友:
怎么没有这个图啊,我的也是不显示,但只要拔掉硬盘就可以显示,我想找个图看下都没有

网友(2013-06-18):
我也遇到一个  伤心了 拿来的时候大短 没图纸只有盲修了 量到一个管子挂了换了  好了 没上COMS电池自动触发了 没装CPU 内存   我装上CPU 内存接屏  奶奶个熊啊待机都是0.3多了  还是可以触发 到0.8 不动  现在摸到有一个DJ-CF的16脚芯片发烫 又没图纸  没法

网友:
休眠键的问题~~~找休眠键~~那个3级管坏了~~换完还不行~~换EC ~~~休眠信号直接到EC

网友:
这图纸还真没有!

网友(2013-10-23):
原来这是通病,我也有一台跟楼主说的一样,换了显卡,北桥,BIOS 都不行啊,只能报换板,被我修的快烂了交换板估计没人要了!

网友:
我也一台没搞定。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看来这问题是个通病。那一位能研究出来就好了

网友:
搞不明白华硕为什么不出图纸,点位图,主板也不标位号,难道节省人力物力

网友:
一样问题,图纸图纸啊

网友(2013-12-03):
没图纸的本子着实头疼

网友:
不好修呀   只能换板了

网友:
恩  没图纸 好麻烦

网友(2014-03-04):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北桥呀。?告诉我一声

网友B:
   哥今天也遇到一台K42DR REV 2.3  的版本, 显卡是 216-0809007 , 开机电流 可以上到 2.1 。 这个情况应该是显示的。 但外接 内接 都无显示。
    做了显卡 刷了bois   也如此。

网友B:
在想会不会 是显存 的问题 呢?

网友:
和你一样现象 无显示 悲剧了  能搞的全搞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想会不会 是显存 的问题 呢?

你的好了没有 好了说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好了没有 好了说声

没有呢, 加焊了显存, 以及换CPU 一样的。

网友(2014-04-16):
真心难搞啊。。。这款机子风扇那里有几个点容易碰到,就是没修好,,,电流上去了,就是不显。。。到底是差了什么信号不出来的。。。。

网友(2014-05-19):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你没说清楚啊,板号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今天也遇到一台K42DR REV 2.3  的版本, 显卡是 216-0809007 , 开机电流 可以上到 2.1 。 这个情况应 ...

这个型号有碰到过显存坏的,换到最后一个才换好

网友:
我也有收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不亮,电流到1。5--0。9--1。5--0。9来回变。焊北桥没用

网友(2014-09-26):
难道华硕的就这么难修吗~~~NND~~~手上有一台大小写灯能亮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看来华硕的机子问题难搞哦~~~尤其是不显示的~~~呵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主板 电流跑2.3A了还是不亮  CPU换过 内存换过 显卡换过  北桥做过  就是不显 郁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  不要沉下去了

到迅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