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启动,LM358代换

楼主(2012-05-03):
请问我修了个联想G450本本怀疑LM358损坏,手边就有个A358F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代换,请教老师说下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8脚19V   其他没有电压,5脚对地正负全通

网友(2013-06-11):
正常没有坏。567 为一组 。5脚电压要大于6脚。7脚才会输出

网友(2015-05-26):
7角是给其它供电用的还是去控制其它MOS管G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