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R掉电不过内存假负载测

楼主(2012-05-03):
小弟接到一台华硕A8JR的机器原先是不过内存掉电在论坛里搜了下很多大侠们是坐北桥好的。于是就做了北桥好了客户取走。现在客户拿回来又是这样的问题怀疑还是北桥的问题再换了一个吴国还是一样然后用假负载测CPU发现CPU时钟,复位信号,总线电压短路于是拆掉北桥还是锻炼再拆南桥还是一样。小弟实在无折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侠们给点建议和遇到这台机器修好了的大侠们教小弟一下

网友:
上什么U。。。如果是AMD那要注意下

网友:
英特尔的CPU的。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假负载测CPU发现CPU时钟,复位信号,总线电压短路
是英特尔还是AMD的,如果是英特尔的话,假负载应该是迅驰4的,要不然是不对的~!

网友:
英特尔的迅驰的假负载的

网友:
求高手出现。。。给点建议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