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2-05-03):
主板诊断卡上的待机电压灯不亮,是指哪个地方没有待机电压啊,求高手解答,刚接了俩个不加电的技嘉主板,插上诊断卡,一个待机灯亮一个不亮,主板上有个芯片第一行是73A4HNW第二行是TSB43AB23,右下脚有个G4,请问这个是技嘉主板开机专用芯片吗,IO是IT8716F-S CXS

网友:
能不能上个照片,或者说明一下主板型号,这样很难判断

网友:
待机灯不亮的板子,拆了网卡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待机电压 就是开机电路的工作电压呗

网友:
型号是技嘉 GA-M55S-S3,是技嘉单桥的板子,上AM2的CPU

网友:
条件不足 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