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小电源板档4A

楼主(2012-05-03):
    右下角的N沟道MOS管易坏         引起的外接都不亮,

楼主运气好,碰到跑2A的楼主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比较少修笔记本。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难道是通病 ,就喜欢修通病的机子

网友:
上次修一个档2R.

网友:
是短还是断呀

网友:
学习了,呵呵,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通病相连,看来都修过

网友:
看了很多经验都很好,就是记不住,到时候遇到了想不起来。

网友:
正好手上有台机器 类似的问题 明天上班换个试下

网友:
是出1.05的吧?

网友:
这个一样的问题我遇到过 ,也是这是MOS管问题

网友(点评):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管子很奇怪噢。

网友:
修过几台,没遇见这MOS坏的,是些小电容短路断电,有些是小电源板接处不良不开机的。

网友:
呵呵  我怎么还没遇到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通病的机器就好修着爽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先记着,修到了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性能不良。

网友:
能详细点吗,不是太懂,愚钝啊,望详细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