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342不加电

楼主(2012-05-03):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苹果A1342笔记本,电池和电源都插上,电源显示很暗的小绿灯,按开机键不加电,量3V电感有3.3V电压,量5V电感无电压,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有出来咋可能上电嘛……

网友:
能亮绿灯可能来掉了吧,,有没有十二伏,稳不稳定?。。还有三五伏的对地阻值对不对

网友:
苹果待机是3.65V小绿灯就亮了吧

网友:
我的1304 小灯也不亮

网友:
这个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先看看电源口的3V,你说3.3v出来了,看看开机芯片的其他电压,看看充电芯片
你的机器进没进水

网友:
网上有教程,看了就明白怎么修了,苹果的不上电,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