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0成功率是为什么

楼主(2012-05-03):
本来压一压桥就可以跑的板子,被我重新烤了下就不跑了诊断卡00,新手需要指导。以下是*脏话*作的方法
1 锡箔纸包好附近设备
2 在桥一端图上焊油,风枪400度加热一端5分钟左右,
3 上BGA台,上管离芯片板2毫米
4 上下风加热到150度  保持温度到红外150
5 上下风加到210度   保持温度到红外到170左右  镊子已经可以轻推桥,就把BGA关闭了
之后板子通上电都是有电流就是不跑,做了好几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呀,是不是我方法错了,好板子都被我做坏了,很沮丧

网友:
2 在桥一端图上焊油,风枪400度加热一端5分钟左右

这个没有必要吧
如果是想往里吹焊油的话,400度,有点高了吧

确实高了

网友:
主要是”轻推桥“没掌握好,我以前也是,本来用数显风枪成功率还是有点高的,换了BGA就不行了,后来才发现是没推好,我现在一般不推,看旁边电容动了,过十多秒断电就行了

网友:
BGA温度不对 或者 你的 技术不行

网友:
推桥的时候,力度要均匀,桥能动的时候建议再持续加热几秒钟再关BGA,以利于充分回流焊接,提高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取你的意见,现在在试呢。灯成果

一般160度就可以了,风力可以调大一点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油呢,我们都用助焊剂,焊油搞的脏的要死,助焊剂是液体,滴进去就可以了,还不脏,还有一般我都是重值,加焊返修率高,

网友: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BGA 土炮还是正规厂家的BGA   正规厂家的一般都会给你有铅无铅的温度曲线,土炮的话【我不排斥土炮,以前也用过】只能自己去寻找你这个东西的规律,搞出经验来了自然成功率就高了

网友:
你在家多做几次饭或菜,火候没没看好!要不久了要不没融化!找几块费的主板多动下手就会了!

网友:
加焊油一般第一阶段跑完升温时用摄子在桥边上涂点,油化了自然会流进去的,上部温度打到锡球溶点差不多就行了,下部打高点,一般应该不会爆的。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做多了自然有经验了

网友:
上风口距离远一些,一般留2-3厘米最好

网友:
没做过  也没这设备 学习了

网友:
一般作橋建議重新植珠

网友:
哈哈~!给你个建议,有铅的用到200°。
无铅的用上220°,下230°,风口距离上两厘米,下一厘米。

哈哈你用CF260的BGA台,无铅用系统的3自动做就是了,主板显卡都一样的做法防爆技术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