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电阻还是电容

楼主(2012-05-03):
接到一台以体机,不开机,拆开一看,420V电容爆了,再加这个黄色少冒烟了,请问这个黄的是的电容还是电阻,拆掉电容,下面标识:VDR1。这个黄色的上面写着C8还是C6-HF,请问这个该如何进行更换。

压敏电阻通常是并接在火零线上,你看一下它的接法就清楚了

网友:
VDR1 過壓保護電阻...

网友:
是压敏电阻

网友:
是过压保护用的,应急可拆掉不用

网友:
是电阻啊。。。。。。。。。。。。。。

网友:
请问如果是电阻该如何更换呢,不知道它是多大的,这个上面只能看到C6还是C8-HF字样

网友:
这个应该找个250V的就可以了吧啊,或者坏电源同样位置拆一个量过是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陶瓷电容吧

网友:
c电容,r是电阻

网友:
同意楼上的,呵呵。

网友:
这元件好像可以不要的

网友:
    把它去掉也可以用

网友:
压敏电阻,直接去除

网友:
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VDR 压敏电阻

网友:
找一个471的压敏电阻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氧化锌压敏电阻   这个元件可以去除,它是防雷击,防高电压进入设备,起保护作用。

网友:
是压敏电阻,找个上边有471的压敏电阻换上就行,不上也行。

网友:
直接去掉不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