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不定时掉电,xp滚动条跑完掉电

楼主(2012-05-03):
接到一台ACER 4736 开机检测为不定时掉电,测量各部分电压均为正常,显卡被修过,加焊过,不装cpu散热片开机能正常,故判断显卡是正 常的,装上散热片XP滚动条跑完掉电,还以为是散热片和哪部分短路了,折腾了好久也没折腾出啥玩意,以前修过一台NEC通病机,故障为掉电。是CPU座背面的一个NEC Tokin OE907的电容坏,正好此板也有一个一样的电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来了4个330的电容代换上去,开机OK了

学习了 我这正好有一台东芝L600的新机 进水的 亮机20秒左右掉电 电压什么都正常 我可以以此间接

网友:
正在修此机,不过的是,黑屏哟,外显正常哟

网友:
NEC Tokin OE907的电容 经典 见一个改一个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温度检测电容!很容易烧死!!

网友(点评):
哪个是CPU供电滤波的,你见过带温度检测的电容吗。

网友:
我上次遇见,但是我没有去掉那电容,就的直接加了两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南桥吧 ,试试

网友:
我一般上六个

网友:
这个几乎是通病了,CPU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OE128大电容也容易出问题的,用6个330UF并即可修复……

网友:
这个大电容老是会引起很多问题  掉电   死机  自动关机

网友:
  呵呵!@  遇见NEC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只要看到这个电容,先换掉再说!

网友(2012-06-06):
把NEC换掉就OK了

网友:
这是NEC电容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经典故障了,看到这个必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