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在PE中看到宽带账号和密码

楼主(2012-05-03):
如题,有PE是这样的吗?或是有没有这样的软件?我用宽带密码查看器试过但,双击没反应。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PE中看不了的  不能正常进入系统试试进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中能用

网友:
PE根本不是系统的一部分。算不上系统的,安全模式还真的可以

网友:
http://sky123.org/搜索下 上次在这里看见过的

网友:
PE里的那个查宽带账号密码的软件根本就没用,试过N个机子了

网友:
好像有个什么软件可以保存的。保存下来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