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0Z,热管坏

楼主(2012-05-03):
华硕PRO50Z(板号:F5Z;AMD的CPU,南北桥),刷BIOS,重置北桥后开机正常。进系统发现CPU温度接近90,经测试热管坏。淘宝上找不到此机型的热管。求高手支招,怎么解决散热问题?或者有办法DIY热管不?
刷BIOS

网友:
90度。。散热器 热不热。。如果不热。关掉BIOS。CUP检测温度。。。。。要是热。。。找不到芯片就。报废了估计

网友:
热管看似简单,制造工艺很复杂,业余条件很难仿制

网友:
已订回普通热管改造成功。估计散热效果要比原装的差点,待机都接近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