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T43开机后就停止不动

楼主(2012-05-03):
按下开机键, 显示屏出影, 然后显示IBM。 然后就不动了,  老是在那里就显示器IBM,  我拆开了,清理了下内存,,后来发现, 如果不上笔记本 背面的 螺丝钉, 开机每次都能自己进入硬盘, 可是上了螺丝后 经常不能 ,就停在那里, 求指教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在南桥上面接根线到时钟上

网友:
这杀通病,就是在南桥飞跟线给时钟,在网上收就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通病 飞线给南桥  要不就重做南桥

网友:
楼主,维修结果讲下哟。

网友:
朝了, 真问题真会朝, 我测试了N边, 背面的螺丝不上, 基本上 都能开机,不会卡屏, 可以正常进系统, 用着也正常, 只要上螺丝 都会卡屏幕~~·~

网友:
变形了吧。。板子

网友:
南桥虚焊   检测不到硬盘 加焊南桥 这是通病啊

网友:
现在还能修到IBMT系列的本呢敢问楼主是在哪啊  我们这边早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