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装好后桌面没有宽带连接图标如何才能弄到桌面来

楼主(2012-05-03):
如题,桌面没有宽带连接图标,右下角也没没这个图标,如何才能弄到桌面来,在百度找结果不行。

网友:
网上邻居,右键 属性。打开点更改适配器设置 创建好的宽带连接就在里面 直接发送到桌面就行了。

网友:
用GHOST版的就可以啦

网友:
其实不在桌面,就在右下角的网络连接里面就有宽带连接,和在桌面上没什么区别,就像笔记本的无线连接

网友:
在网络连接里面,新建一个

网友:
在网上邻居上设置一下就行了,楼上有正解

网友:
在网上邻居上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2-12-01):
在右下角没有,在更改配置里也没有{宽带连接}没发点他右键属性---,在设置里面创建新连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