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2-05-03):
一个液晶显示器的线坏了,是那种内置的,它是13针,另外有一个地线,现在找不到同样的了,请问,11针的和12针的能通用吗?如果自己退针重连的话,怎么连

网友: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可以的呀,先看板上或板反面接口处有无标示线序用途,如没,就量老的线记下来对应关系,再调整新线脚位就可以了呀,最主要是“红、绿、蓝、地、行、场、数据时钟、数据”等脚。

网友:
老的线是被人剪了头的

网友:
驱动板是ES555HG VL-587

网友:
有那位老师傅给帮帮忙啊

网友:
有人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