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常见故障

楼主(2012-05-03):
1.新品插上接收器提示安装新硬件,鼠标无法正常使用应该如何处理?
A:请用户查看设备管理器,看有无黄色感叹号或者问号,如果有,请删除,重新扫描检测更新。
B:重启电脑,进入BIOS修改USB的设置,将Disabled的状态修改成Enabled的状态,保存之后进入系统。
C:更新操作系统版本(如版本在XP或者以上就不需要了)。
2.无线键鼠无反应的原因有哪些?
A、接收器没有插在主机的USB接口上
B、鼠标开关未打开
C、电压不足,需要更换新的电池
D、激光鼠需要检查鼠标底部激光贴是否已揭开
E、其他:键鼠有被摔过、电池弹片、接收器等硬件被损坏等等
F、掉码。按照操作说明书的步骤给键鼠和接收器之间重新对码即可使用。
3.光标抖动的原因有哪些?
A、   请用户检测周围有无其他无线设备干扰(无线网卡。无线路由器)。
B、  硬件问题。需要检测报修。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网友(2013-12-17):
我修鼠标就是光加焊线的接头的地方。能修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