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2-05-03):
键盘可以说是我们最常用也是电脑最主要的输入设备。如果缺少了键盘,那电脑就失去了真正与人进行交互的功能。这不仅要求键盘不经常出现故障,而且要求使用键盘输入时准确、灵敏,让电脑真正听从与我们,而不是让它来烦恼我们。既然如此,那键盘出现故障的原因有哪些,又如何解决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键盘上的某些按键不能键入
  这个时候计算机启动时自检正常,但启动后,大多数键是可以正常键入,有个别的键不能键入。这种情况说明键盘上的电路、主机键盘控制接口是正常的。个别键不能键入的原因可能是该键键座内的弹簧失效或者是按键内被灰尘污染。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打开键盘,用干的毛巾擦擦按键与金属接触的地方,如果弹簧坏了,就小心的扭正它,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就可以了。
  键盘键入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信息
  当正常启动机器后,我们在输入框中输入某个按键的字符时时,显示出来的并不是本位键上的字符,而显示其它键位的字符。这种情况大多数键是正常,有几个键输入时不显示键位本身的字符,而显示其它键位的字符,一般是按键的连线松动或脱落,造成键码串位所致。解决这种情况只要打开键盘,检查按键连线,查出故障位置,调整正确后,然后拧紧螺丝就可以了。
  键盘的接口坏了
  有些时候,键盘的接口坏了,怎么输入也不管事。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把键盘拆开。把键帽取下,滴入一二滴酒精,装上键帽,反复敲击几次,如还不能键入,说明弹簧失效,修理弹簧或更换新键盘。一般情况下主板上的键盘接口接上键盘后,又不经常拔插,不应该容易损坏的。但在实际工作中键盘接口损坏的主板却又非常多,大多表现为起初是偶尔启动计算机时主机报键盘错误,按“F1”继续能够正常操作,再后来就是键盘有时能够使用有时不能够使用,到最后键盘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即使更换键盘还是同样的故障,可以排除是键盘的原因,进而断定是主板上的键盘接口有问题。一般键盘是由南桥通过专用的外设芯片控制的,也有的是直接通过南桥芯片控制的。如果外设芯片损坏时,也会表现为键盘不能使用;如果键盘,鼠标和USB接口的供电不正常,也会表现为键盘不能使用;也有因为键盘接口接触不良造成键盘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
  键盘的灰尘清理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使用久了,无论是键盘表面还是键盘的内部,都可能积满了灰尘。这个时候怎么清理呢。我们可以将键盘反过来轻轻拍打,让其内的灰尘落出;也可以用湿布清洗键盘表面,但注意湿布一定要拧干,以防水进入键盘内部。使用时间较长的键盘需要拆开进行维护。拆卸键盘比较简单,拔下键盘与主机连接的电缆插头,然后将键盘正面向下放到工作台上,拧下底板上的螺钉,即可取下键盘后盖板。如果是清理键盘的内部,一定记着不要用水来清洗,因为水很容易腐蚀键盘里面的金属。可以用酒精清洗。也可以可以用油漆刷或者油画笔扫除电路板和键盘按键上的灰尘。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用水洗了,还没有完全干就等不急了拿去用,结果把它完全烧坏了。
  在清洗或者擦拭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安装还原了。安装还原时注意一是注意要等按键、前面板、橡胶垫全部晾干以后,方能还原键盘,否则会导致键盘内触点生锈;另外要注意对准里面的位置,否则会导致按键无法接通。

网友:
你不会无聊到去修键盘吧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
楼主修键盘实在费劲又赚不到钱啊    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从不修键盘  有客户过来就 建议直接换个   好点的键盘 另议

网友:
直接换啊 没价值啊  不过好的键盘还是有搞头的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修一下,其实大部分键盘坏都是线坏了,换个线就行了,1、2元的成本。能修好一个键盘,而且又不费时间,换个线而已,10分钟搞定。

网友:
自我的保养一下--也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2012-09-19):
是台式机的键盘吧
如果是本子上的,键盘可拆装 可没那么快啊

网友:
有些键盘用人工修复一下还是值得的,环保嘛。而且有的键盘您还不一定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