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BGA 出乱子 请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5-03):
        昨天有个朋友的本子。神州承运 M725D  的笔记本、能显示就是键盘、U口 用不了。经拆机检查、南桥问题、第一次亲手做BGA  ,结果吓一跳、有个小电路板没有拆。最后掉了一个电容、后面拉掉一片小电阻电容、 希望有这个板子的师傅。给个高清图片,或者给个点位图     谢谢了

网友:
  找块一样的板子 电容还好 电阻不好弄了!!

网友:
老大  关键是没有一样的板子,要是有就好了,     我这是首次所以出乱子了

网友A:
做BGA之前最好把小元件用隔热胶包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BGA之前最好把小元件用隔热胶包起来。

  我包了   只是这个小板子下面的塑料片没有取掉、一热它就缩到一起了、  希望和我一样的菜鸟在做BGA的时候细心点、多检查

网友:
看电路走线,应该是供电限流电阻,上个0欧姆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包了   只是这个小板子下面的塑料片没有取掉、一热它就缩到一起了、  希望和我一样的菜鸟在做BGA的时 ...

现在也在学BGA从你这学到了点经验!就好有高人来给我们讲讲BGA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板网上还真没有,我淘过,只能看手上有的高手帮你看了

网友:
我刚开始学做BGA的时候也老是出漏子,最夸张的一次是温度还没到,我用镊子区翘,结果带掉好多焊点,板子直接报废;我是在店里做学徒开始的,那一次老板无语死了。这个东西主要就是经验问题,我现在就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功率,有时在状态了做一片成一片...........

网友C:
基地有板子的电路图,看看和你的板号对不对。要是对的,这个板子的原件都有代码的,可以对着补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254158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地有板子的电路图,看看和你的板号对不对。要是对的,这个板子的原件都有代码的,可以对着补上
http://w ...

    非常感谢您    这图纸我下过了     但是不对

网友D:
    做BGA时候小心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BGA时候小心点吗!

那当然咯,一不小心或有些地方不注意的话就会在使用BGA焊芯片的过程中搞掉一些小电容小电阻,而且在焊芯片的过程中如果你焊的芯片周围有一些小芯片不包起来的话,你在焊接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导致脱焊或因热而导致另一些毛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