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2J 掉电

楼主(2012-05-03):
我的华硕 X42J 掉电现象也和上面的一样 之前也是进水的 在HM55边上进的水 换了以后可以开机 也要等10来秒才能显示 进系统滚动条那里就掉电了 进PE也是 以前遇到一个东芝的也是这样换了HM55 进系统一般就掉电 和这抬华硕一样。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HM55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麻烦,我这也一台进水,开机几秒掉电,费事费神。

网友:
先排除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先放进烤箱烤一烤吧

网友:
查看hm55的供电,有没有偏低的,有条件的话打一下波形,看看有无杂波

网友A:
HM55这种单桥芯片的机子,换了桥或者显卡什么的要刷最新的BIOS来解决定时掉电这个问题,INSYDE的BIOS 后缀为FD的这种是16进制的,要把它分离出来改成10进制再刷进芯片.

网友:
弱弱的问下 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这种单桥芯片的机子,换了桥或者显卡什么的要刷最新的BIOS来解决定时掉电这个问题,INSYDE的BIOS 后缀为 ...

请问一下怎么改成10进制的啊

网友:
BIOS也刷了 还是没用 你有BIOS吗 传上来一个谢谢

网友(2014-07-21):
引用 网友A:
HM55这种单桥芯片的机子,换了桥或者显卡什么的要刷最新的BIOS来解决定时掉电这个问题,INSYDE的BIOS 后缀 ...

楼主贡献一下分离BIOS的方法,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