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新发现!

楼主(2012-05-03):
   北桥有虚汗 也会导致某路电压不会出来和掉电, 如图 测得电感PL501没有输出。 CPU电感也没有输出,我师傅就用电力气压着北桥开机,电流就能跳上去马上就掉了,不安北桥根本不能跑电,  所以得出结论,北桥虚汗也会导致某路没输出和电压上不去掉电

网友(点评):
楼住因该不按NB的时候把这个IC的工作条件测熬煎下,看是哪个条见没满足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SUSP#开启信号上,楼主有适过当电压没出来测这开启信号是什么情况,按此电路来说当1.1VSP没出来时,此信号应该为低电平,当压桥时这开启信号恢复3.3V的高电平,所以能亮机

网友A:
这个信号在刚接电源开机的时候SUSP#相连的第八脚有3.3V的电压,但马上就掉电了,再开这个SUSP#就没有一点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在刚接电源开机的时候SUSP#相连的第八脚有3.3V的电压,但马上就掉电了,再开这个SUSP#就没有一点 ...

那就对了,验证了我的想法,楼主搜下图纸,这信号是哪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验证了我的想法,楼主搜下图纸,这信号是哪发出来的

是由ECKBC的116脚发出的,看图,图我放在上面

网友:
哦,没认真看,罪过罪过

网友:
这个也被你发现了啊,哈哈

网友:
楼主学了好久了?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那还是真的没有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C:
没看懂,SUSP#不是EC发出来的吗,难道北桥来控制EC,然后EC来发出这个信号?那北桥控制EC的信号有哪些?不合情理啊。请楼主解答

网友:
难以置信。会不会是你压桥的时候 动了主板其他地方引起的  你做个桥上去如果好了  才能说明你有新发现。等待楼主的换桥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SUSP#不是EC发出来的吗,难道北桥来控制EC,然后EC来发出这个信号?那北桥控制EC的信号有哪些?不合 ...

SUSP 开启信号本来就是EC发出的啊 这个也是啊 你仔细看嘛 北桥怎么可能发出那些信号嘛 根本不搭边啊 若说南桥直接发二级电压开启信号不经过EC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