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X TE 主板CPU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2-05-03):
测下管短路以为是下管问题,拆下测量是好的,然后就是再量再测,现在上下管和电解电容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吹下来了还短路,晕,还有哪里可能的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啊!它挂了!

网友:
CPU取了没,取了就还找下管部分

网友:
电感也拆下了,确定是后级短路,不过还没找到故障点,难不成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吗 ?  有时候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