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进水不开机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3):
DELL 640M进水不开机笔记本维修一例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DELL 640M的机器,顾客说是进水,拿到别的地方烘干过,但是烘干后事插电源就直接开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开不起来了,拆机后,发现主板无CMOS电池,估计可能是上家烘干的时候忘记装CMOS电池上去,所以,才会插电源自动触发。
  拿到主板,板号是DB2,纬创代工,先检查主板并未有元件腐蚀,打各大电感,阻抗没有明显偏低,接电源,待机0.01,测+3valw已经产生,按下开关,电流上扬到0.03,电源指示灯亮,大概3秒后,电流继续掉到0.01,多次开机发现有时能触发,触发后电流上到0.65后三秒后掉电,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由于今天上午机器也比较多,于是让顾客登记把机器留在这说明天答复他。
  中午吃完饭,手头上也不怎么忙,于是拿出这个板子继续研究,按照记忆中的时序,测suspowerok已经顺利产生,当测到RUNPOWEROK时发现没有,测run_ON并未产生,run_ONMEC500495脚发出,EC要发出run_ON,必须得到南桥发出的SLP_S3#slp_s5#。测EC 97脚和98脚,均未有电压产生,EC与南桥中间线路,并未发现断线,故障基本锁定南桥,加焊GBM南桥后,故障依旧,取下重新植株焊回去后,测量SLP_S3#SLP_S5#已产生,按开机键,正常触发,接屏亮机,修复。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秒杀啊

网友:
应该是水漫南桥了。。。

网友:
不错,上电时序比较熟练

网友:
为什么看到很多高手说加焊下不行,重新植球就OK了呢,是不是加焊没焊好,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呢?望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不可能每次加焊都成功的 呵呵呵

网友:
楼主好强悍呀,可我对上电时序一点都不懂,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呀,或是哪本书上有介绍呀?指点指点呀

网友:
这一例应该是水进到南桥底部,杂质(可能是通电时电流与水产生的电解质)引起短路,加焊没用,取下刮锡的时候也就把杂质去除了。

网友:
看来必须先学习一下上电的时序啊!

网友:
不错,楼主对时序很熟悉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纬创的时序图啊,给传个了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对纬创的上电时序很熟悉呀

网友:
LZ时序很熟呀,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
对的 南桥进水果断重植   搞不好锡点氧化

网友A:
怎样分辨主板是哪里代工的啊?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样分辨主板是哪里代工的啊?高手指教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6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603-1-1.html

万分感谢

网友:
知道原理就是省事啊

网友:
楼主,你的时序掌握太好啦!在哪儿学的?教教菜鸟们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强大

网友:
时序记清楚了,,修本子也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