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带硬盘启动慢,U盘进PE快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2-05-03):
一块AM2的集成主板,开始情况是不显示不跑码,拆开看到主板上有10个1000UF 6.3V的电容爆了,全部换了后有显示了,但是接上硬盘后启动很慢,到那个滚动条那里一卡一停一走的,最后还是很难进去了,但是用U盘启动到PE就很快,这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啊各位师傅??换过硬盘重新装过系统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桥的温度高不高,给加强下散热!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硬盘数据线也更换下 试试

网友:
换一个不同接口的硬盘再试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硬盘也都换过了,是使用的串口的硬盘,IDE口的没有试过,等一下有时候试一下看看,谢谢各位的指导。硬盘没有坏道的。也可以进入系统,就是进入后也很慢。

网友:
桥的温度是很高,但是客户说以前也是这么用的,板是单桥的,也加焊过桥,情况一样。

网友:
重做下系统是试试看

网友:
可能还不供电不足的地方,再仔细检查下看了!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一试,我之前遇到一个上硬盘频繁死机和重启,最后确定是电源功率不够的原因,不妨试一试

网友:
估计高手都没出来,这个问题难搞:
我有个同行,修过一台这样问题的笔记本, 进系统卡在XP 滚动条处,10来分钟进入系统后,打开任何一个文件,得几分钟。机器硬配很高,CORE 双核的本子。 更换了硬盘,SB ,NB  。各供电电路也没问题,
修了1个月,最后客户拿到别的地方 修好了。

网友:
刚才接上IDE的硬盘,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等待高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