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板电脑网络连接不上

楼主(2012-05-03):
迅捷的无线路由,把路由器回复到出厂状态了,平板在获取IP时老是获取到192.168.222.10,而路由是192.168.1.1,有次获取到了192.168.1.X,可以上网,但重新启动后还是222了,用别的无线设备可以正常获取和上网。手动设置过不行(有可能我设置错误)拿平板电脑到别的路由可以自己获取到X.X.1.X可以正常上网。不知怎么弄了,会不会是路由与平板存在“兼容”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吧,看官网有没有最新的固件更新一下。再者,确认DHCP是否开启。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可以自己改IP吗?

网友:
已经解决了!送去几天了没反过来。先改路由IP192.168.0.1一般是可以自动获取动态IP,但不知道为什么获取不到,我用静态IP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