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跑C1掉电反复重起

楼主(2012-05-03):
精英845GV-M跑C1掉电反复重起 CPU换了几个,还是反复重起,测桥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在重起的时候有跳变,最后连着换了4条内存跑码正常,有见到这种故障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换几条内存试试少走弯路

网友:
你这个是cpu坐字的问题

网友A:
那是你这块板子挑内存的问题,哪些内存在其它主板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这块板子挑内存的问题,哪些内存在其它主板可以用吗?

挑内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761-1-1.html

网友:
只是板子挑内存吧。

还碰到过挑电源的

网友:
是的有好多板不过内存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