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 花了 屏幕闪抖动 见下图 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2-05-03):
(图片)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打火哦,或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这还不简单   换屏、屏线啊   就这了

网友A:
摇下显示器呗 看下是不是频线问题 要是不是估计就的弄显卡了

这种花屏不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是屏坏了。

网友:
莫非是闪屏门的机器???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LG 生产的屏爱出现这种现象 。你用硬件大师看看显示器是不是LG和飞利浦生产的,是的话就更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B:
屏线接触不良吧,把屏线拿下来用橡皮擦擦,看外接正常不,外接也不正常的话,哪就是显卡啦

网友:
先搞一搞屏线

网友:
这应该不是屏线,就是屏吧

网友:
估计屏坏了吧

网友:
这机的屏 的LG的,不知是否闪屏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下显示器呗 看下是不是频线问题 要是不是估计就的弄显卡了

恩爱我也认为多半是频线问题

网友:
绝对屏坏了  换~

网友:
就是屏出问题了,先弄线后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接触不良吧,把屏线拿下来用橡皮擦擦,看外接正常不,外接也不正常的话,哪就是显卡啦

外接正常

网友:
要直接换屏???

网友:
这个简单换个屏试试

网友:
估计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