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硬盘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03):
笔记本能正常开机,开机后特别卡,动不动就卡的蓝屏,重装系统后问题依旧,后来检测室硬盘问题,检测硬盘读写速度时发现波动很大,甚至降为零,用mhdd 效率源等软件修复均检测不到硬盘,用硬盘再生器倒是检测到了,修复速度那个慢,三天都修复不完,请问这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引起的,改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不会,想学。但是没有那么多银子!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物理坏道引起的。可以将物理坏扇区隔离到一个区域中不再使用即可,但注意容量会有损失。

网友:
   换硬盘吧。。    坏道就算修复了   过段时间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
换硬盘吧  不过现在挺贵的

网友:
把前面的5G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