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特殊花屏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03):
     东芝M300特殊花屏笔记本维修

这几天生意不好,蛋疼,回想起来前些天帮朋友修的东芝M300维修过程,觉得网上实例比较少,帖上来给大家提个醒!
故障原因从朋友口中得知是屏线短路,造成烧了元件Q4,他更换了这个Q4,然后就一直花屏,画面支离破碎的,换屏后一样,遂怀疑是显卡或者别的相关电路也有问题,可是加焊显卡,测显卡电压都正常,唯一有问题的是,屏供电3.3V,直接接上屏开机,电压拉低到2.6V。故障原因肯定在这个地方,屏无法获取足够的电压。
  然后朋友,更换了图中大部分零件,C21,C20,R18 ,Q2,等等,还是这个样子。又怀疑屏是不是有码片,然后又是一阵拆换。无果,和我说搞了好几天了。。。。。
我接收以后,看了看板,的确也是这个现象,但是百思不得其解,WHY电压会低呢。
突然想起来,朋友说过第一个就是烧了Q4,他更换过了,我立马问他换的是什么管子,他说芝麻管,好像是2N7002,这个地方我有点想法了,然后立马百度2N7002参数是60V0.8A培。而图纸上是AO3404,最大电流是4A。。。难怪,负载重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拆料板上的AO4800B飞线后,电压稳定3.3.
开机亮屏正常,OK修复

重点就是,元件不能乱代换啊 ,要看参数的,不是说N还是P就行了,还有电流大小呢,虽然它们都是芝麻管。

网友:
参数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啦

网友:
看来你这朋友不算是内行,有些管很关键的,不能随便换个就可代用,这个会引起别的问题出现,简单问题,在些人手里却是复杂化了。

网友:
能在你们店学习维修笔记本吗?

网友:
历害,参数以后还真是得多看点,要不多费事啊呵呵!

网友:
真的给我提了个醒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有想法,思路好!

网友:
希望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   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
大电容的故障【排除了吗

网友:
这个实例告诉我们做维修要多听多想,动手要少而精

网友:
额 楼主提醒的是 我一般都只管P或者N的 还真没去了解过型号

网友:
故障确实典型!

网友:
哇 好厉害 特别是那句多听多想,动手要少而精。。。。领教了。

网友:
不错,这样的故障都能想到,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有些芝麻管如果不知道型号,完全可以料板也下份图纸,然后搜索一样的配件进行更换嘛。
你那朋友不细心,这都想不到

网友:
楼主基础经验蛮不错哦。认为的都可以解决

网友:
你那朋友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惜做事不细心

网友:
楼主的朋友理论水平差而动手能力强

网友:
你朋友学的不精啊,跟我一样,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见是个事超级电容引起的花屏

网友:
换小管最好一样的,找不到再试换别的

网友:
楼主应该挺厉害的,不过有时店里人多,修板子别人和你唧唧歪歪的影响思路

网友:
芯片型号 是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不能乱换的,

网友:
学习了,还好楼主是知道,要是碰到不知道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维修实例,感谢分享,以后维修可要注意了

网友:
对呀,有时候差出问题 换错器件就很蛋疼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我曾经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也是换了一堆那2N7002上去都不行,最后选了一个比较好的但是看图片时候感觉颜色还是有点不对劲,哎……当是咋就没考虑到参数问题呢!

网友:
因为笔记本主板上数字电路上的原件一般可以不太注意参数大小。不过也有例外

网友:
学习了,相信以后会用得上

网友:
因为笔记本主板上数字电路上的原件一般可以不太注意参数大小

网友:
这几天搞了几台M300的机子,都是瓶线坏了,换了就ok,主板管子有问题确实少见。

网友:
我估计也不会想到去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