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提示密码

楼主(2012-05-03):
T60的机器,开机显示LOGO以后就提示密码,进BIOS都正常,没有密码。请问这个是什么密码?是不是硬盘密码?还有这个怎么破解?

网友:
应该是硬盘密码 能进BIOS就不是BIOS密码

网友:
硬盘加密了

网友:
刷硬盘的BIOS

网友:
硬盘密码吧  貌似也是在BIOS里设置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BIOS里有设置硬盘密码的

网友:
硬盘密码,用PC3000吧

网友:
刷过BIOS不行,硬盘没有刷,换了硬盘还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进PE干掉行么.又或者BIOS里面能改么